高频板,最好选择什么材质的 PCB 板较好?

楼主(2022-12-02):
在做 PCB 板制板时,PCB 选材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定或是一般如何选材?我现在在制作高频信号电路板,请问您最好选择什么材质的 PCB 板较好?

网友:
    有钱的话,选Rogers的RO4350B,高频特性好,而且性能稳定

网友:
    目前较多采用的高频电路板基材是氟糸介质基板,如聚四氟乙烯(PTFE),平时称为特氟龙,通常应用在 5GHz 以上。做板时跟 PCB 厂商说明即可。

网友:
    FR-4本身为环氧树脂,而环氧树脂中的聚四氟乙烯(PTFE),特点是便宜,损耗小,时延小。
    TFE在所有树脂中介电常数和介质损耗正切最小,损耗最小。
    Dk一般为 4.4 Df为0.02。

网友:
    温度热稳定性:
        避免温度的变化过大而引起介电常数的不稳定,使其发生变化。
    频率稳定性:
    高频板的频率范围一般在1%,聚四氟乙烯在0.5%,FR4就变化特别大,500M~8G,变化7%,这也是FR-4无法用于高频和高速数字电路设计的重要原因。
    热膨胀系数:
        热膨胀系数最容易影响到过孔的可靠性。当温度升高到一定值Tg时,会引起板材厚度会发生巨大变化。
        因此一般要求Tg都比较高,Rogers高频板材可以做到Tg 280,具备极好的热稳定性能。
    玻璃化转变温度Tg(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指的是材料从一个相对刚性或“玻璃”状态转变为易变性或软化状态的温度转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