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atile unsigned int *)addr 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2-02):
*(volatile unsigned int *)是什么意思

例如*(volatile unsigned int *)addr 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分开来看,(volatile unsigned int *)就是定义一个可变的无符号整形指针,前面的那个*就是取起内容。

网友:
这个多是嵌入式编程时可能会用到。

volatile的意思是告诉编译器,在编程源代码时,对这个变量不要使用优化。

网友:
在一般的程序设计中,如:
int *a; int b;
b = (*a) * (*a);这种情况。
通常编译器为了减少存储器的读写时间,会把代码优化为:
int *a; int b; int c;
c = *a;
b = c * c;
因为外部存储器的读写速度肯定赶不上内存的读写速度,这样可以省一次外部存储器的读取时间,从而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