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蜂鸣器小且自带电路?

楼主(2022-12-02):
在网上查了TDK和村田的蜂鸣器,发现自带电路的蜂鸣器体积都非常大,想问问各位大侠有什么供应商的蜂鸣器自带电路且很小,越小越好那种!谢谢!

网友:
蜂鸣器不是不能做小,而是它需要音腔才能把声音集中,淘宝上可以搜搜超小蜂鸣器,还有贴片的蜂鸣器,不过贴片的是挺贵的呢。

网友:
如果用无源的体积会更小一些。要核算一下成本,为了减小体积,成本上升,不划算。

网友:
无源蜂鸣器的体积会更小一些,还有一些贴片蜂鸣器也比较小,但是也小不了哪里去,看看成本,够的话就定做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