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8851A平台,接收灵敏度正常,接收电平过高

楼主(2022-12-02):
RDA8851A平台,接收电平过高,校准的时候,ILOSS值-83左右,超出正常值,测试传到的时候,其他指标正常,就是接收电平过高,-102db的时候,接收电平14db,正常应该在8db,求解答。

网友:
好像是软件上要打个补丁。

网友:
你应该RDA新的芯片需要打个新的补丁。

网友:
补丁的问题,可以使用新软件,能解决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