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的选型规则是什么

楼主(2022-12-02):
PCB 设计的初学,想了解下去耦电容的选型规则是什么?还有值的大小怎么计算?1 U$ s1 i0 I* n$ ~. k

网友:
一般情况,对于电源产生部分,要用 10u 和 0.1u 的电容去耦,要同时考虑高频和低频的去耦;对于其他原件一般都是用 0.1u 的电容在电源部分去耦。

网友:
一般都安置在元件附近的电源处,用来滤除高频噪声,使电压稳定干净,保证元件的正常工作。

网友:
每十倍容值选择一种,或者选择三种

网友:
对一个电路系统来说,一般有多个负载,这些负载的供电都来自于同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