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define VICIRQStatu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FFFFF000))

楼主(2022-12-02):
如何理解#define VICIRQStatu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FFFFF000))

网友:
宏定义,参考 C 语言的书籍。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FFFFF000 将 0xFFFFF000 强行转换为指针,然后 *(指针) 即可对此地址进行访问。

网友:
(unsigned long *)变量,代表“变量”是1个unsigned long类型的指针;如:(unsigned long *)i,语句中 i 即为 (unsigned long *)的一个指针;
volatile是一个修饰符,告诉编译器此段代码不要优化;因此,(volatile unsigned long *)变量,意思是未优化指针类型的变量;例如:(volatile unsigned long *)i ,语句中 i 即为 (volatile unsigned long *)的一个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