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LLC谐振电流异常冒尖

楼主(2022-12-02):
有没有同行遇到类似的问题,如题,全桥LLC拓扑,1,4通道为驱动和Vds,3为谐振电流,为什么会震荡冒尖?

网友:
需要调节MOS驱动器的。

网友:
LLC是前端DC-DC转换器的最佳备选项,它可以满足宽输入电压范围和高效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