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分立器件的选用原则包含哪些?

楼主(2022-12-02):
半导体分立器件的选用原则包含哪些?

网友:
半导体分立器件选择时应注意其失效模式的影响,其失效模式主要有开路、短路、参数漂移和退化。

网友:
应考虑负载的影响,对电感性负载应采取吸收反电动势措施;对电容性负载,低冷电阻负载应考虑限制通过器件的峰值电流。

网友:
功率晶体管应降低饱和电压降。

网友:
晶体管其预计的瞬间电压峰值和工作电压峰值之和不得超过降额电压的限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