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话电流音问题,请教!

楼主(2022-12-02):
RDA8851平台,通话时有很明显的电流音,去掉听筒后还有,是主板上大电容发出的声音,主要是PA和电池座的22UF滤波电容,还有其他电容发声,
各位大侠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现确认是哪一个电容,或哪一些电容出现问题的。然后就将这种电容换成其它的品牌的。
这种声音是电容谐振出来的。

网友:
电容谐振?就是说这种电容的机械振动的固有频率等于217Hz产生谐振?这是陶瓷电容的通病吗?
钽电容没有电流音,但是价格高。

网友:
改掉发声的电容,PA和电池座旁边的22UF电容,去掉。
能改善电流声,可能还是会有小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