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减器对噪声系数的影响

楼主(2022-12-02):
    谁知道衰减器在射频前端系统中对噪声系数的影响呢?是不是衰减量(dB)就表示它的噪声系数?

网友A:
    有关系,但不是。
噪声系数 F=F1+(F2-1)/G1+(F3-1)/G1G2~
    这里的G1=10log(衰减量X),X为负值,那么G1<1.所以 F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但不是。
    噪声系数 F=F1+(F2-1)/G1+(F3-1)/G1G2~
这里的G1=10log(衰减量X),X为负值,那 ...

恩     你的意思是不是意味着,假如只考虑衰减器,这个衰减器的噪声系数就等于衰减量(dB)取正值,而增益就为衰减量(dB)取负值呢?

网友:
    是这么理解的
    F=IL      IL指插入损耗

网友:
    对于无源器件其插损就是其NF,所以我觉得衰减器加多少整个系统NF 就增加多少,但这只是对LNA 前边来说的,

网友:
    LNA前面的衰减就是它的NF 所以一般从天下下来到LNA的电缆要很短 否则影响它的NF

网友(2023-02-08):
引用 楼主:
恩     你的意思是不是意味着,假如只考虑衰减器,这个衰减器的噪声系数就等于衰减量(dB)取正值,而增益 ...

这公式   不是用dB来理解

    不然举个例好了
    如果第2级放LNA   那么整体RX路径的NF   约莫等于F1  是吧?

    好!  我现在把LNA  改成10dB衰减器
换言之   第二级的NF为
    10 – 1/(-10) = -0.9
    换言之   我第二级放10 dB衰减器  整体RX路径的NF  竟然可以下降0.9
那我还放LNA干啥?   放衰减器阿
    原来Loss有助于整体NF下降?   那我走线越长越好   也不用阻抗匹配了

    如果用dB思考这公式  就会出现这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