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matlab下使用硬件采集卡的方式?

楼主(2022-12-02):
    在MATLAB下除了 Data Acquisition toolbox 下使用各种硬件采集卡,还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方便控制数据采集卡吗?怎么用呢?

网友A:
    首先 你要确定matlab支持你的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你要确定matlab支持你的硬件

采集卡硬件的厂商会提供驱动DLL的,Matlab只要调用该DLL就可以支持的。所以在DataAcquisition toolbox外,就只有这种使用方式了吧?

网友:
    这就没研究过了 我之前都是用toolbox
然后mathworks上有matlab支持的硬件列表
如果列表外的 我觉得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