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C基准调压IC TL431G-A

楼主(2022-12-02):
TL431G-AE2-R (SOT-23-3) TL431G-AB3-R (SOT-89)
描述
UTC TL431G-A是一种三端可调稳压器,在适用的温度范围内具有保证的热稳定性。输出电压可以设置为VREF(大约2.5V)和36V之间的任意值,并带有两个外部电阻。它的应用非常广泛,包括分流稳压器、串联稳压器、开关稳压器、参考电压等。
特性
*可编程输出电压至36V。
*低动态输出阻抗0.2Ω。
*汇聚电流能力1.0到100mA。
*等效全范围温度系数为50ppm/°C,通常用于超过全额定工作温度范围的操作。

网友:
三端稳压器,主要有两种,一种输出电压是固定的,称为固定输出三端稳压器,另一种输出电压是可调的,称为可调输出三端稳太器,其基本原理相同,均采用串联型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