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esign Entry CIS 原理图 快捷键

楼主(2022-12-02):
    allegro Design Entry CIS 原理图
1.        shift+鼠标滚轮   左右移动
2.        Ctrl+鼠标滚轮    放大缩小
3.        Alt+鼠标滚轮    上下移动
4.        按下鼠标滚轮可任意方向拖动图纸(可以一直保持按下状态或者按一下松开)
    5.        CTRL+鼠标左键 :   元件叠选
    6.        CTRL+鼠标左键拖动  :  复制该元件,元件标号自动加一
7.        ALT+F4     退出当前窗口
    8.        CTRL+E   编辑元件属性(要先选中)
    9.        CTRL+Z   撤消上步操作
    10.    i   :   放大图纸  (zoom out聚焦,镜头拉近放大物体)
11.    o   :   缩小图纸  (zoom out扩焦,镜头拉远缩小物体)
    12.    r   :   元件旋转   rotate
13.    p   :   放置元件   place
14.    n   :  放置网络标号   number
15.    b  :  放置总线    bus
    16.    e   :  放置总线管脚
    17.    g/f  :   放置电源和地  g和f两个快捷键的效果是一样的,ground/frame
    18.    z   :  查询本地元件与网上元件
    19.    w  : 放置导线
20.    h   :水平镜像
    21.    z    :上下镜像
    22.    t   : 放置文本
    23.    j   :  放置连接点
24.    F6     :   把鼠标变成大的十字光标,方便对齐操作
    25.    F10     :  跳转到下一页
26.    ESC  :退出当前命令' B

网友:
    有快捷键,在器件比较多,板层比较多的时候很有用,在切换板层,布线的时候都很方便

网友:
    21.    V    :上下镜像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