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做过隔离器,用于接收机前端,或发射机天线前端

楼主(2022-12-02):
    哪位高手做过2GHZ的隔离器,用于接收机前端,或发射机天线前端不知道一般是具体怎样实现的,只知道大概是根据铁氧体单向导磁来实现,类似环形器,因没用过,也没有其大概尺寸,或提供相关资料,可靠芯片,先在此感谢!

网友:
    双工器不就行了

网友:
    环行器一端加匹配负载即为隔离器,主要是用在半双工电路,就是防止回波烧毁后端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