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用timer绘制K线的问题

楼主(2022-12-02):
    利用timer多次绘制K线,但是每一次绘制都会弹窗,有什么办法可以进行后台绘制而不会干扰当前操作呢?

网友:
    建议用candle函数画

楼主:
    是用candle,用timer不断获得实时数据然后更新,但是会每一次更新,axes都会弹出来,干扰其他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candle,用timer不断获得实时数据然后更新,但是会每一次更新,axes都会弹出来,干扰其他操作

GUI 初始化后 记录 初始的axes 以及 figure的句柄。
    后面再绘制图形时 ,使用 axes(h) (h为初始的axes),这样应该就可以在原始axes上持续绘图更新了。
    大概这样。思路就是绘图时指定 ax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