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需要画空气盒么?

楼主(2022-12-02):
    CST需要画空气盒么?
    为什么在有的模型里面可以看到客气盒,但是在NT里面找不到它的模型及相关参数,空气盒子是自动生成的?
    还有就是好像在CST里面画不了平面,所有物体必须要画厚度么?比如微带线,我在HFSS里面都是画成没有厚度的平面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端口必须压要画出来么,不能像HFSS一样选择一面直接设置为波端口,在CST里面还是要画厚度的么?

网友:
    1-.空气盒子是自动生成的! 当你设了 freq 之後.
    2-.可以用Create 2D Curve 建立平面! 一是它叫做3维仿真、二是边缘效应+集肤效应...所以要厚度.
    3-.端口必须要画出来! HFSS能做的CST也能,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
如果习惯的是HFSS没必要去改变习惯

网友:
    端口不需要,直接选择端面,port设置端口就行了;其他的一般都有厚度,因为贴近实际,空气在特定情况下也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