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我想让驱动电路输出15V,但是输出端选用了18V稳压管

楼主(2022-12-02):
为什么会坏掉?坏的现象一般有哪些?

网友:
PV2+ PV2- 的压降是多少?原理图画的也有错误。

网友A:
图中有三支稳压管,坏掉的是哪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有三支稳压管,坏掉的是哪一支?

都坏了,就是本来用的15V稳压值,现在用18V,就坏了

网友:
PV2+到PV2-的电源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