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振铃怎么解决

楼主(2022-12-02):
信号反射怎么解决

网友:
    反射会造成信号过冲overshoot、下冲undershoot、振铃ringing、边沿迟缓也就是阶梯电压波。过冲是振铃的欠阻尼状态,边沿迟缓是振铃的过阻尼状态。当信号的第一个波峰超过原来设定的最大值。过冲是指信号跳变的第一个峰值或谷值,它是在电源电平之上或参考地电平之下的额外电压效应;

网友:
    一般做电路设计中,如果时钟信号链路比较长,会在时钟输出信号上串接一个小电阻,比如22欧姆或者33欧姆。

网友:
    用源端串联端接就可以了,在信号源端串联一个电阻,阻值实际调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