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电阻屏能当开关吗?手指触碰为通路,断开断路

楼主(2022-12-02):
四线电阻屏能当开关吗?手指触碰为通路,断开断路

网友:
任何有着两种不同状态的事件,都可以作开关用。

网友:
当然可以,本来就是如此的,只不过带点电阻而已。

网友:
    控制单片机是可以的,直接通断电灯就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