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用变频器会带来哪些电磁兼容问题?

楼主(2022-12-02):
用变频器会带来哪些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
简答来说,变频器导致的电磁兼容问题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对配电网的危害
第二:对它所驱动的电机的危害
第三:对邻近设备的电磁干扰

网友:
    会有传导干扰,通常变频器的功率都比较大,传导干扰的能量也会比较强,如果干扰抑制不好,会对供电设备或用电设备造成损害,由于功率较大,辐射骚扰也会很强,通常情况可能会造成附近电子设备工作不正常,乱码,死机等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