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放大器有什么作用?如何调节光纤放大器?

楼主(2022-12-02):
    首先,什么是光纤放大器?

      光纤放大器(OpTIcalFiberAmplifier,简写OFA)是一种应用于光纤通信线路以实现信号放大的新型全光放大器。根据其在光纤线路上的位置和功能,一般分为继电器放大、前放大和功率放大三种类型。与传统半导体激光放大器(SOA)相比,OFA可以在不经历光电转换、全光转换、信号再生等复杂过程的情况下,将信号直接放大到全光信号,特别适合远距离光通信的中继放大。可以说,OFA为全光通信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光纤放大器的分类

  光纤放大器是一种能够放大信号的新型全光放大器,创芯为根据其在光纤线路上的位置和作用,一般可分为扩大中继、全面放大和扩大功率三种。与传统半导体激光放大器相比,OFA不经历光电转换、全光转换、信号再生等复杂过程,直接对信号进行全光放大,具有很强的“透明度”,特别适合远距离光通信的中继放大。

  三、光纤放大器原理

  光纤放大器技术是在光纤的核心中混合产生激光的稀土元素,通过激光提供的直流光激励放大通过的光信号。传统的光纤传输系统使用光-电-光再生中继器,这种中继装置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了消除这种转换过程,直接在光路中放大信号,必须使用全光传输型中继器,而不是这种再生中继器。

  向添加铒的纤维注入足够的泵浦光,可以将基底状态下的大多数Er3离子输送到这里的状态,芯片采购处于这里状态的Er3离子可以快速无防护地转移到亚稳定性上。Er3离子在亚稳态能量水平下寿命较长,因此在亚稳态和基态之间容易形成粒子数反转。信号光子通过掺铒光纤时,与亚稳定的Er3离子相互作用,产生很多与自己完全相同的光子。此时,通过添加铒光纤传输的信号光子迅速增加,产生信号放大作用。当Er3离子处于亚稳定状态时,除了刺激辐射和刺激吸收外,还会产生EDFA的噪音的自发辐射(ASE)。

      四、光纤放大器的作用

  光纤放大器的市长/市场应用主要应用于通信行业,光纤放大器扩大输入信号的功率放大,实现多路径应用。我们经常使用的电视、广播等都需要使用这种设备,光纤放大器是通信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市面上主要是宽度窄,所以分这类产品。根据需求选择的话,贴片电阻可以购买合适的产品。窄带高频功率放大器主要用作输出电路,宽带高频功率放大器起到匹配电路或变压器的作用,两种应用路径不同,使用方法也略有不同。

      但是,光纤放大器整体工作方式相同,只要使用与信号传播相关的工作及设备,就可以广泛应用。建议选择性价比高的品牌。因为故障最终会影响整个机器的运行。高质量的产品很耐用,性价比也可以购买。

  五、光纤放大器的调整方法

      自动设置方法:

  1.交换机从RUN位置滑至SET位置,进入设置状态。

      2.按住SET键约3秒钟,然后进入自动判断模式,灯将从快速闪烁变为每秒一次。

      3.继续按SET按钮,重复3~8次,使受试者通过光纤前面。

      4.被试离开光纤传感区域后,松开设置按钮,将灵敏度设置为OK。

      5.最后,将开关从SET位置推回RUN。进入锁定状态,最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微调F70AR。

网友:
    信号会变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