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个手机,请问都该买什么器材?

楼主(2022-12-02):
想自己做个手机,请问都该买什么器材?

网友:
    买个手机;P;P;P;P

网友:
    拆一个手机,然后看看它里面都有什么?

网友:
    我来告诉你,这样想,手机可以打电话,可以上网,可以显示,可以外放,可以导航。那就要显示屏,需要处理器,需要闪存,需要内存,需要电源模块,需要无线模块,需要陀螺仪,传感器,gps模块,各种阻容,电感,speaker,接插件都不要说了吧,电池也不用说吧,基本就这些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