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画的板子,在ROUTE里布好线以后,在检查“连接性”时提示了几百处连接问题?

楼主(2022-12-02):
pads画的板子,在ROUTE里布好线以后,在检查“连接性”时提示了几百处连接问题。但我实际上网络又是连通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设置不对还是别的软件BUG原因?

网友:
截张图啊,谁知道你在说什么,让别人猜你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一般不在ROUTE里检查,直接在layout中检查规则,先敷铜,后检查间距,和通断连接就可以了,要求高一点检查高频,不过要先设置好规则。

网友:
你看看你跑的drc。

网友:
没铺铜检查吧,铺好铜后再看,这是最基础的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