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M350时客户未提供钻孔文件时如何处理?

楼主(2022-12-02):
使用CAM350时客户未提供钻孔文件时如何处理?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用孔径孔位转成钻孔。

网友:
可以用线路PAD 转成钻孔文件。当孔径孔位符号之间相交不易做成Flash 时,或未给出孔数时,用以上方法比较好。先将线路上的所有PAD 拷贝到一个空层,按孔径大小做Flash 后将多余的贴件PAD 删除后转成钻孔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