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怎么10度走线,有大佬操作过么?

楼主(2022-12-02):
    pads 怎么10度走线,有大佬操作过么?

网友A:
    不是一般都是45°的吗?还有水平垂直的,圆弧的也见过!

网友:
    没见过10度的,容易有毛刺

网友:
    直接软件不行的,借助第三方工具吧

网友B:
    10°走线是要规避Fiber Weave Effec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走线是要规避Fiber Weave Effect吗?

是的,但是PADS没找到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般都是45°的吗?还有水平垂直的,圆弧的也见过!

    高速板为避免玻纤编织效应,会有10-35度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