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无输出或输出电压很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2-02):
    开关电源无输出或输出电压很低,是什么原因?' t5 e  u5 L: U

网友:
    一方面可能是内部电路的升压出现问题了,这个很多方面的原因,一下子也不好说。如果电压相差不多,你可以使用哪个可调电压的元件(开关电源指示灯边上),使用工具微调一下。

网友:
    可能是内部电路的升压出现问题了。

网友:
    请问你用的什么芯片,可以把电路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