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关于fpga选型计算速度的指标?

楼主(2022-12-02):
    做图像处理,要分析选用芯片的计算能力(速度), 可FPGA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指标。只有一个速度等级,并不能用来做选型。

网友:
    NiosII 的处理能力是不太强,建议你先确认你需要的处理能力后再来选型。FPGA中针对速度指标,主要就是你说的芯片等级,这其实已经包含了很多信息,如内部最大时钟频率,接口IO速度,以及高速接口(如SerDes)等信息。 而针对FPGA 中的软核,不同的速度等级,对应的处理能力相差不大,只是在软核和FPGA代码配合时有些差异,这差异主要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指标。
    另外,图像处理一般都不选用FPGA软核实现,建议使用DSP、ARM等处理能力较强的芯片,FPGA只做辅助控制即可。而且,在成本上,前面有人提到的DSP+FPGA成本也比较有优势。

网友:
    fpga做乘法除法费时钟,一般加法和减法一个时钟可以搞定,你要做图像处理,看是怎么个处理法,如果算法太复杂,建议不要在fpga内部做,可以DSP+fpga,不过DSP用的汇编,我不熟,少数可以用C吧

网友:
    如果图像处理部分自己编写代码,那么fpga的最高运行时钟就是你所说的计算能力的指标,比如你做数据编解码,算法每5个时钟出一个数据,那么如果FPGA最高运行时钟可以到500M的话,你实际的计算能力就是100M,如果有流水线,那么最大就可以达到500M了,这个最高运行时钟在ACDC相关的那个文档中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