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加工厂告诉你PCB拼板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2-12-02):
大家都知道电路板是什么,但是PCB专业的英文术语可能就不知道是什么了,PCB就是还没贴装各类电子元件的光板,PCB也是需要多种工艺制作而成,那么PCB生产为什么要拼板,延伸阅读:(PCB生产为什么要做拼板和板边),PCB拼板有哪些注意事项,下面江西英特丽贴片加工厂小编给大家讲述下这方面的知识。

PCB拼板有哪些注意事项

1、PCB拼板外形尽量接近正方形,引荐选用2×2、3×3、……拼板;

2、PCB拼板宽度,如果需点胶,PCB拼板宽度×长度≤125 mm×180 mm;

3、PCB拼板的外框(夹持边)应选用闭环规划,确保PCB拼板固定在夹具上不会变形;

4、设置基准定位点时,通常在定位点的周围留出比其大1.5 mm的无阻焊区;

5、小板之间的中心距控制在75 mm~145 mm之间;

6、大的元器件要留有定位柱或定位孔;

7、在拼板外框的四角开出四个定位孔,孔径4mm±0.01mm;孔的强度要适中,保证在上下板过程中不会开裂;孔径及位置精度要高,孔壁润滑无毛刺;

8、PCB拼板内的每块小板至少要有三个定位孔,3≤孔径≤6 mm,边际定位孔1mm内不允许布线或许贴片;

9、用于PCB的整板定位和用于细间距器件定位的基准符号,原则上间距小于0.65mm的QFP应在其对角位置设置;用于拼版PCB子板的定位基准符号应成对使用,布置于定位要素的对角处;

10、拼板外框与内部小板、小板与小板之间的连接点附近不能有大的器件或伸出的器件,且元器件与PCB板的边际应留有大于0.5mm的空间,以保证切割刀具正常运行;

网友:
PCB拼板的外框(夹持边)应采用闭环设计,确保PCB拼板固定在夹具上以后不会变形

网友:
    PCB正反两面都有光学定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