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这样的警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2-12-02):
    three critical cells has been expanded to full size.
    + m! G3 K) }8 K; j: o或者three critical areas has been expanded to full size& M9 R8 @5 w0 \/ \

网友:
    感觉是不是局部网格太密了!

网友:
    你看看你设置的每个参数的单位对不对哦?好象是尺寸益处你的设置导致的哈。

网友:
    critical cells 也叫临界网格,一般是曲面网格结构划分时,由于无法用六面体划分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