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半桥、推挽电路中用的MOS一般都是NMOS,特别市在高压端,很少看到有PMOS,

楼主(2022-12-03):
全桥、半桥、推挽电路中用的MOS一般都是NMOS,特别市在高压端,很少看到有PMOS,这...

全桥、半桥、推挽电路中用的MOS一般都是NMOS,特别市在高压端,很少看到有PMOS,这是基于什么考虑?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分析?

1.NMOS耐压更高,工艺更简单?

2.

3........

欢迎接龙

网友:
NMOS的耐压更高。

网友:
MOS在导通和截止的时候,一定不是在瞬间完成的

网友:
一般认为使MOS管导通不需要电流,只要GS电压高于一定的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