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有直流偏置时的截至频率如何计算?

楼主(2022-12-05):
下图A是输入,B是输出,为何截至频率的计算是1/(2pai*C19*(R21//R27))?
这里的R21//R27怎么理解?

请教~

网友:
对于交流来说,电源就是地。

网友:
就是电阻分压。

网友:
容量大的电容视为短路
无内阻的直流电源视为短路
因为:
电源由于其电压恒定不变,即电压变化量等于零,故在交流作用下相当于短路
电源Vcc的内阻很小,相对于交流信号来说,电源Vcc与地GND之间相当于短路

网友:
电源和地是在交流信号来说它们是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