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m 长,10mil 宽的走线之后,其衰减能达到多少呢

楼主(2022-12-05):
一个 5khz 的脉冲信号在板子上走 20cm 长,10mil 宽的走线之后,其衰减能达到多少呢 ?

网友(点评):
除了頻率,另一重點是信號電壓.因為電壓越小, 衰减更大.

网友:
不同的材质的 PCB 的寄生参数不同,可以根据你使用的寄生参数建立模型来计算。

网友:
矩形脉冲信号可以无失真地由发送端通过信道传输到接收端。实际上要做到无失真传输是不可能的,因为矩形脉冲信号的频谱带宽是无限的

网友:
在受控阻抗设计中,可以采用多种走线几何形状,既可与PCB布局图合二为一,也可与其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