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处理向量表的设置中,DCD 这些伪指令,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2022-12-05):
在异常处理向量表的设置中,为什么不直接将异常向量的入口地址写入 PC 中呢,为什么非要用什么 DCD 这些伪指令,到底有什么用啊

网友:
为了保证任何时候其累加和为零,不然改一次程序就要计算一次。

网友:
DCD ( DCDU) 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指定的数据初始化。
语法格式:
标号 DCD (或 DCDU ) 表达式
DCD (或 DCDU )伪指令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伪指令中指定的表达式初始化。其中,表达式可以为程序标号或数字表达式。 DCD 也可用“ & ” 代替。
用 DCD 分配的字存储单元是字对齐的,而用 DCDU 分配的字存储单元并不严格字对齐。
使用示例:
DataTest DCD 4 , 5 , 6 ;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