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电源100w两A两C输出型电源,输出部分没有电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2-05):
pd电源100w两A两C输出型电源,输出部分没有电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前级电源是否有电压,再分析输出部分故障原因。

网友:
前级电源有电压,一开机pfc就被保护。

网友:
是保护芯片坏了,调换控制芯片就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