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8脚ic是什么功能?有可能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2-12-05):
TXD/GPIO和RXD/GPIO还有GPI连接到处理器上,工作时候与非门6脚和未知8脚ic的3脚波形是一模一样的,未知8脚ic的6脚输入一个4M的波,未知8脚ic的7脚上电时候有一两个高低电平变换然后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
这个芯片型号是NE555。

网友:
这个系统电源是3.3v,ne555是5v以上的供电电压,我试过7555或者tlc5551。

网友:
某种波形的发生电路,至于芯片是什么那就不知道了,7脚应该是使能或复位,上电的时候外部电路给了一个使能或复位之后,这个芯片通过3脚输出一个波形.....这估计只是一部分电路 但6脚有一个4M的晶振,有点像是单片机。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