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元器件布局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12-05):
请问元器件布局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布局的首要原则是保证布线的布通率,移动器件时注意飞线的连接,把有连线关系的器件放在一起。

网友:
数字器件和模拟器件要分开,尽量远离。

网友:
去耦电容尽量靠近器件的VCC。

网友:
放置器件时要考虑以后的焊接,不要太密集。

网友:
多使用软件提供的Array和Union功能,提高布局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