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多功能控制芯片 集锂电池充电管理 手电筒功能控制和保护模块

楼主(2022-12-05):
概述AP360X 系列产品是一款多种模式可选 的单芯片 LED 手电筒控制芯片,集成了锂电 池充电管理模块、手电筒功能控制模块和保 护模块,关机待机电流仅 5uA。 AP360X 充电电流有 0.5A 和 1A 两个版 本,手电筒最大输出电流为 1.8A,也可以通 过外扩 PMOS 管实现大于 1.8A 的应用场合。 AP360X 通过 FUN 和 FUNA 引脚不同接法 可以设定 5 种 LED 灯光循环模式
特性
 全集成单芯片控制
 5 照明循环模式可选
 0.5A/1A 固定充电电流可选
 内置 MOS 最大 1.8A 驱动电流
 可外置 MOS 驱动更大电流
 充电指示/低电提示/短路提示
 3A 手电筒过流保护 预设 4.22V 电池充满电压
 温度保护
 电池反接保护
 支持 0V 充电
 SOP8
应用
 多功能强光手电筒
 应急灯
 移动照明灯
 其它指示系统

应用指南
USB 5V 输入旁路电容建议USB 5V输入端旁路电容串联一个2欧姆的电阻以最大限度减小启动电压瞬态信号,特别是在需要电池反 接保护功能时,此电阻不能省。
充电过程
若电池电压低于2.8V,则工作在涓流模式,充电电流为恒流充电电流的1/10,若电池电压高于2.8V,则工 作于恒流模式,当充电电流在达到充满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的1/10 时,充电过程结束。AP3605充电电流固定为0.5A,AP3606充电电流固定为1A。
智能再充电
电池充满后若 5V 输入一直接入的情况下,AP360X 会对 BAT 引脚电压进行监控,当 BAT 引脚电压低于再充 电阈值电压 4V 时,重新对电池进行充电,这就避免了对电池进行不必要的反复充电,有效延长电池的使用 寿命。
LED照明输出电流设定
LED照明输出的电流由电阻R3限定,根据不同的LED压降和不同BAT电压条件,综合考虑选择R3,ESOP8封装 最大输出电流为1.8A,SOP8封装最大输出电流为1.5A,若需要大于1.8A电流,可以外扩MOS增加输出电流。
温度保护
AP360X 内部集成了温度保护功能,充电时当芯片内部温度高于120℃时,会自动减小充电电流以稳定芯片的 温度。手电筒开启时,当芯片内部温度达到150℃时关闭手电筒,温度降低到120℃时再重新打开手电筒。
短路保护
手电筒放电时,芯片会一直监控手电筒电流,若输出 LED1 端口电流大于 3A,芯片会关闭输出。
LED2 指示灯
LED2指示灯在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充电过程中LED2会以1HZ频率闪烁,充满后LED2常亮; 2、放电时,当电池电压低于3.2V以后,LED2每4秒钟闪一次,直到手电筒关闭; 3、放电时,当电池电压低于2.6V关机后,LED2以1HZ频率闪烁8S后灭,在电池电压回升到2.8V以前按键不 能启动手电筒; 4、短路保护后,LED2亮4S后灭。
手电功能设置1、USB 输入 5V 接入的情况下,只要电池电压大于手电筒点亮电压则手电筒可以开启;2、任何模式下只要手电筒电压大于芯片开启电压,长按按键 2.5S 以上则开启 SOS 模式,单击关闭 SOS;3、按键切换模式选择模式一:FUNA=Floating,FUN=HighS1:全亮模式S2:关闭手电模式二:FUNA=Floating,FUN=FloatingS1:全亮模式S2:25%度模式S3:爆闪模式S4:关闭手电模式三:FUNA=Floating,FUN=LowS1:全亮模式S2:50%亮模式S3:25%亮模式S4:爆闪模式S5:SOS 模式S6:关闭手电模式四:FUNA=Low,FUN=FloatingS1:全亮模式S2:25%亮模式S3:SOS 模式S4:关闭手电模式五:FUNA=Low,FUN=LowS1:全亮模式S2:50%亮模式S3:25%亮模式S4:关闭手电

网友:
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
您说的是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