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是怎办把测到的电压数据稳下来的?

楼主(2022-12-05):
万用表是怎办把测到的电压数据稳下来的?

网友:
    采用后的数据多次平均就可以。

网友:
    普通万用表,使用双积分AD转换,每秒仅测量几次。实际显示的是一个AD转换周期内待测电压的平均值。

网友:
    如果是想待测电压变化后,仍能保持前一周期内的显示值,那需要另加电路。更简单的方法是使用一片单片机作为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