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选型困扰

楼主(2022-12-05):
要求
1、AD采样百MSPS以上
2、采样连续脉冲,脉冲信号宽度8ns,每17ns来一个
3、可以串口通信
4、有存储功能
选用什么型号的FPGA

网友:
AD这块采样要达到这么高速,得找超高速AD才行了。
FPGA的话,选中高档的。低档的速度不合适。
至于你说的串口通信,存储功能。这些是要接外围电路实现的。FPGA控制外围而已。

网友:
    你这个要求很高啊,一般的FPGA很难达到要求,必须考虑主频400M以上才行,而且必须采取高速信号走线,譬如FPGA自带的LVDS电平。具体型号可以上ALTERA或者Xilinx网站查找符合要求的芯片。

网友:
    ADC采样一般fpga内部没有,需要外部ad与fpga配合,串口和存储(空间不是太大)fpga的内部可以提供一些模块可以使用,在fpga内部实现串口和存储,建议可以选用altera公式的飓风系列飓风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