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遇到差分对信号,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12-05):
在AD中,遇到差分对信号,要注意什么?

网友:
由于差分信号的时需参考点是对内两信号边沿的交叉点,差分对内两信号走线长度的差异会造成交叉点的偏移,可能对时序产生影响。

网友:
当差分对内两信号的走线长度存在差异时,在参考平面上的回流无法全部抵消如果参考平面存在分割的情况,那么在回流路径上将会产生共模噪声,叠加到差分信号上面,严重时将导致EMI问题。

网友:
时序要求和共模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