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电镀的厚度电镀时,电场强度是怎么变化的?

楼主(2022-12-05):
FPC电镀的厚度电镀时,电场强度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
电镀金属的沉积速度与电场强度有直接关系。

网友:
一般导线的线宽越细,端子部位的端子越尖,与电极的距离越近电场强度就越大,该部位的镀层就越厚。

网友:
电场强度随线路图形的形状、电极的位置关系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