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器件的问题

楼主(2022-12-05):
既然二极管都是典型的非线器件,流过它两端的压流呈指数曲线,弯曲着上升、下降 那为什么在平时分析模拟电路时,即使大电压、大电流通过它(或者其他功率开关器件)时,我们并没有按照非线的器件来分析,而是当作理想器件来看了,比如当一个0.7V开通的二极管,在正向电流很小,只有几uA时,是不是它的压降并不是0.7V?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如果确定是几uA也导通的话,的确是接近0.7V。

网友:
你想的是对的,实际上并不是0.7V,你可以自己搞个试试,因为VF一般是在二极管接近最大耗散功率时候的电流对应的电压,实际测试假设1A的二极管,一般通过mA级别电流的话压降可能只有0.2-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