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2 的 DCI 特性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2-12-05):
VIRTEX2 的 DCI 特性的使用问题: IO 电平标准为 LVTTL, 当该 BANK 的 IO 为输出时, 可通过 VRN、VRP 接匹配参考电阻来匹配该 BANK 的输出信号, 而当 IO 为输入时呢, 是否应在与之相接的驱动端加匹配电阻?如果不加, VIRTEX2 能自行调整阻抗匹配吗?/ C0 \% D" c% d0 Z

网友:
对于 LVTTL 输入,应该使用 LVDCI 输入标准。LVDCI 输入不需要在VRN 和 VRP 引脚上接参考电阻。事实上这些输入上也没有端接。因此建议使用驱动端上的端接。

网友:
由于器件 I/O 的增加,在器件引脚附近添加电阻器会增加电路板面积和元件数量,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实现更好的信号完整性,Xilinx 开发出了数控阻抗 (DCI) 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