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中走的微带线走线与地平面的距离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2-12-05):
在高频中走的微带线走线与地平面的距离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大于1mm。还是没有太大的要求,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了?还是要按共面波导计算?

网友:
    最起码要满足目标阻抗值的要求

网友:
    一定要用共面波导或者微带线的阻抗仿真计算。

网友:
    走在内层,埋在PCB内部的带状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