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调试 i2cINT.C 在 ISendStr 中启动总线

楼主(2022-12-05):
单步调试 i2cINT.C 在 ISendStr 中启动总线后,程序怎么又跑到 vectors.o 中,进行初始化了呢

网友:
由于 VIC 的限制,程序不能在 0x18 停下来,否则执行非向量中断.如果没有设置,则非向量中断为 0,将从 0 地址执行.
建议:有中断时不要单步执行程序,可以手动暂时关中断或设置断点代替单步.
下载最新的驱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I2C串行总线有两根信号线:
一根双向的数据线SDA;另一根是时钟线SCL。
所有接到I2C总线上的设备的串行数据都接到总线的SDA线,各设备的时钟线SCL接到总线的S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