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LM317级联,前一级可调压,后一级无法调压,为什么?

楼主(2022-12-05):
为了得到两路可调电压,且确保后一级电压不会超过前一级电压,使用两片LM317级联,设计图如下图所示,

测试时使用12V1A的适配器为模块供电,使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前一级的LM317可以输出可调的电压,后一级电压始终在2.15V附近,不知道是否是LM317搭载能力不足的问题,恳请各位解答,谢谢!

网友:
注意输入与输出间的压差要足够大。

网友:
如果没带载应该不是这样吧,不过也要看你第一级输出有多少,一般输入与输出之间要有个2V以上压差才好吧 。

网友:
第一级LM317我是给CD4067和第二级的LM317供电的。
测量时把第一级LM317的输出控制在9V,然后再测第二级LM317的输出,但这时,第二级LM317的输出始终固定在2.1V左右。

网友:
这芯片电流能力挺大的,应该不至于是负载的原因,可以去掉4067看看,但应该不是,第二个输入上有电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