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教程串口通讯SBUF

楼主(2022-12-05):
51单片机教程,串口通讯中有一题,以16进制发送0-65536之间任意数,单片机收到后再数码管上显示。上位机发的数据在SBUF中,可SBUF最大只能写入255,更大的数据写不进去,所以输入大数则无法读出来,请大神指教如何解决.....

网友:
把这个数据分成2个字节发送,接收的时候,把两个字节拼起来之后再送去显示

网友:
多字节发送和接受就可以了

网友:
时钟对于单片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为单片机提供一个稳定的机器周期从而使系统能够正常工作。它就像我们人类的心脏一样重要,一但有了问题那么系统就会崩溃。
我们在使用单片机的时候,常常会使用默认的时钟频率,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例如串口通讯或者实时时钟),则需要特殊的时钟频率,这时芯片自带的振荡器就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