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axlVisibleLayer: too few arguments (2 expected, 1 given)

楼主(2022-12-05):
我学着做了一个skill,就想简单的显示某个层。结果尴尬了。提示下面这个错误。求高手帮忙看看。感激中。。。

Loading axlcore.cxt
E- *Error* axlVisibleLayer: too few arguments (2 expected, 1 given) - ("BOARD GEOMETRY/OUTLINE")

这个是代码

axlCmdRegister("test",'test)
defun( test ()
          saveVis = axlVisibleGet()
          axlVisibleDesign(nil)
          ; set desired layers visible via one or more calls to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axlVisibleLayer(ETCH)
        )

网友A: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

网友B:
    先練習手工一行一行輸入 再寫到SKILL內

    1. 在allegro command下輸入 set telskill
    Command > set telskill

    2. 在skill 視窗輸入axlVisibleDesign(nil) 會將all 層關掉 , 再打開"BOARD GEOMETRY/OUTLINE"層
    Skill > axlVisibleDesign(nil)
    Skill >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
    Skill > axlVisibleLayer("ETCH/TOP" t)
    Skill > axlVisibleLayer("PIN/TOP" t)
    Skill > axlVisibleLayer("VIA CLASS/TOP" 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練習手工一行一行輸入 再寫到SKILL內

    1. 在allegro command下輸入 set telakill

    非常感谢,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

    非常感谢,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