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脚采样电阻接入电路方法

楼主(2022-12-05):
目前手上有一个项目,要接四脚的插件采样电阻,请问一下这个电阻怎么接入电路,有什么要注意的,还有要是两个这样的电阻并联,又该怎么接,感谢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有图吗?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请问?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B:
    取相距较远的两只脚(最好是同侧,布线方便些)串入欲采用的主电流电路,另外两只脚接差分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相距较远的两只脚(最好是同侧,布线方便些)串入欲采用的主电流电路,另外两只脚接差分信号放大电路。

    感谢那如果要是两个分流器之间也要并联的话,这个该怎么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