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与5V单片机通讯电路

楼主(2022-12-05):
    R31和R28可以去掉吗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去掉上拉,有的行有的不行,加上基本都行。

网友:
高速通信建议你使用这个电平转换电路,串口115200波特率没问题.
低速转换用光耦搭就行了。

网友:
    建议还是用二极管隔离下,保护下3.3V系统的IO。对串口通讯速率高的情况直接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建议用两个MOS管做电平转换,这样靠谱一点。

网友:
    所以这个通讯电路看着好像是串联的限流电阻?它没有电平转换的功能。如果5V给3.3V通信,要依靠io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
    这边有专业团队给您提供申请专利的方案开发,专家给您布局,薇zf15984496907】这个世界并不是掌握在那些嘲笑者的手中,而恰恰掌握在能够经受得住嘲笑与批评忍不断往前走的人手中

网友:
    这两个是上拉电阻,

网友:
    建議做準位轉換